联想拯救者17541-1不显示

楼主(2023-06-18):
如题
联想拯救者17541-1不显示
测量CPU没有电压
按时序查
通电测量内存VDD 1.2V 有 VPP2.5V有  VCCST S3 1.05V有
测量到VCCIO的没有,VCCSA 也没有

按时序的话要有VCCSA 才有CPU的VCCRE。
看了下VCCIO的开启芯片如下图

5VSB有,VCCIO EN 有0.5V但是旁边的 1~11脚的信号是要有哪个信号他这个芯片才开始工作??
他的芯片原理是什么?

不知道为啥用吹风机吹一下这个芯片就有电压了。后面试了10多分钟·自己断电就不显示了。

最后拆了前置的2个6脚4005-4006后就可以了。这个是控制他的开启信号的·不知道为啥拆掉就可以了·谁来说说、

网友:
你这个开启信号明显不对啊,我查了下你那个图纸,VCCIO_EN 是3.3V上拉的,你继续往前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