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 不触发

楼主(2023-06-19):
联想IH110MS   跳帽没电  这款是触发之后才有电的吗?

网友:
这个很好修

网友A:
???
大哥看下我的问题啊

网友:
没看懂,主板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大哥看下我的问题啊

这个主板不触发,有个通病,是VBAT断线导致不触发,也是个通病,你看下你的主板是不是VBAT断线了

网友:
还有一个通病是3.3V转3.3V,不正常也会导致不通电,也是通病

网友:
这板子不贵吧

网友:
没断线  换了一个板子 100多      跳帽没电是正常的

网友:
触发之后跳帽才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