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1

楼主(2023-06-19):
上电无限重启掉电,查到复位只有0.16v,其他电压正常,内存旁肉眼可见烧掉一颗电阻,铜箔烧断,下一步怎么处理,没头绪
掉电
重启
window

网友:
看看是不是q56短路,或者电阻另一端那个p沟槽管的GS导通了,否则不会烧这个电阻,以至于铜箔都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