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ms-16j9冷机不触发,把

楼主(2023-06-19):
微星ms-16j9冷机不触发,把板子放太阳底下晒热或热风枪对EC区域吹一下就正常开机,测量EC右下方的PQ4(六脚管子,丝印号N601)与论一致,想更换这个N601试试,找不到它的资料信息,那位大佬告知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期待大佬们指导一下是否要找到丝印一样的还有可以使用其他型号的代换?谢谢!

网友:
不是有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大佬们指导一下是否要找到丝印一样的还有可以使用其他型号的代换?谢谢!

我这里是PQ44只是一个复合MOS管N沟道,随便找个一样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PQ44只是一个复合MOS管N沟道,随便找个一样的就好

初学还不是很了解,能麻烦提供一下型号吗?我某宝上买新件,或者你有的话卖给我也行,可以吗?

网友:
移花接木,对调本机元件完美修复

网友:
这功底不是一天俩天能练成的l

网友C:
:按时序查一下条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查一下条件呀!

小白初期,用心学习中,请各大神多指点。

网友:
这个PQ4的管子目前和本机其他位置的对调后虽然开机正常了,且进系统测试各功能也未发现异常,但隐患始终还在,希望修过的大神们能指导一下替换的型号,以备再次复发故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