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 底座修针

楼主(2023-06-19):
网友发来的针脚坏的主板,来的时候是图一的状态。小镊子一顿操作,修复成了图2的情况。
图3,这三个位置的针脚断了,左边的断的比较长,右面和下面的是断的针尖。没有相同的针脚,只能拆别的主板给分割开,然后焊上。
最后成功点亮。

网友A:
尝试过换针脚,眼睛都看瞎..

网友:
太费眼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过换针脚,眼睛都看瞎..

还是得用显微镜,不然没的弄

网友:
用显微镜看着修的,补针的时候都是用镊子粘一点点稀浆,然后涂抹好以后用热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