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B85-PRO GAMER主板不定时重启

楼主(2023-06-19):
求华硕B85-PRO GAMER主板不定时重启,有时一天重启一次,有时两次,有时开机不用都反复重启!是不是通病!

网友:
先改me供电看看

网友A:
谢谢师傅回复,电路原是独立供电的.改主板供的会不会伤主板供电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师傅回复,电路原是独立供电的.改主板供的会不会伤主板供电电路?

华硕me供电是通病,改供电应该稳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me供电是通病,改供电应该稳定点

按通病移了电阻改主板供电后还是故障不变,还是不定时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