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挑战者 A320M.2-VH BIOS logo修改

楼主(2023-06-19):
  • 准备工具
    UEFITool.EXE(修改ROM文件)、FAT32格式U盘

  • 下载最新的ROM,然后用UEFITool.exe打开ROM文件,File->Search->GUID-> 7BB28B99-61BB-11D5-9A5D-0090273FC14D,选择header only。搜索后点下面messages下面那一行就会跳到图那里,然后再跳到位置【BIOS region-7BB28B99-61BB-11D5-9A5D-0090273FC14D】下,展开,找到Raw section, 右键,Extract body, 保存到后缀为BMP文件。

  • 修改BMP文件,改成你喜欢的图片。

  • 然后再“Replace body”,选择改好的图片,替换成功!替换后可能会出现两个RAW section,没关系直接保存,别存为直接二次覆盖原来的文件就可以了。

  • 然后就是拷到U盘里刷就行。

更新BIOS步骤:

一、选择一个普通的U盘格式化成FAT32格式,不能使用PE或DOC等其它引导盘;

二、将官网下载好的BIOS压缩包解压出来,将解压出的EFI文件夹整个拷贝到刷BIOS用的U盘根目录下;

三、将U盘插入要刷BIOS的主板USB接口上 ,开机后按键盘Delete键进入主板BIOS界面;

四、进入BIOS界面下的Startup模块下,将“Flash/BIOS Write Protect“功能设置为【Disabled】后,按F10确认保存重启;

五、重启后不停按键盘的"F11"键进入主板的快捷引导界面,选择以UEFI开头的U盘启动选项;

六、此时就会进入UEFI引导的shell界面,在该界面会自动执行刷写主板BIOS的程序,刷BIOS时不能打断刷写的过程,否则会导致主板开机不亮机;

七、刷BIOS过程在几十秒钟到几分钟不等,请耐心等待。。。

八、当主板有黄色字符FS0:\EFI\BOOT> 出现后BIOS停止更新,或有绿色提升更新完成时,表示主板BIOS更新完成;注意:新旧BIOS互刷时,当出现(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options此时输入E键继续刷入,process completed字符字样才是刷新完成.

九、更新完BIOS后的主板建议断掉AC供电,清除主板的CMOS信息后,再上电开机进BIOS,按F9加载优化值,按F10保存重启后再正常使用。

下面有改好的,懒得动手的直接拿去用就行,BIOS是最新的B2.3G  更新日期10/21/2022

网友:
修改其他主板的LOGO,也是一样的流程

网友:
分享更新微码和me教程

网友:
这个嗨皮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