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6e万用表故障请教

楼主(2023-06-19):
各位大佬,手上有个维修过的vc86e万用表,精度好像不太准,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背光灯按钮不管怎么按完全没有反应,RS232按钮位置(如图1),简单测了一下背光led灯是好的。按钮连接的芯片好像那个14脚芯片(如图2)。水平有限不知道是哪里坏了,芯片也看不到型号,请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换机解决所有问题。。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机解决所有问题。。

  哈哈

哈哈。。。~ 没钱啊

网友B:
帮它洗白白应该能看到型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它洗白白应该能看到型号吧

洗过还是看不到型号,估计是故意擦除了

网友:
胜利感觉不行啊!我也有这么一块表!修CRT电视的时候把开关管给炸了!感觉不值这个价!

网友:
这芯片是被磨了!

网友D:
我也有一台VC890C+ ,入户维修的时候,数字不准,也不稳,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表还没搞好,不知是不是cpu牛屎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是232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VC890C+ ,入户维修的时候,数字不准,也不稳,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表还没搞好,不知是不是cpu牛屎 ...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表盘接触不好呢,好像胜利的表年久就容易这样,表盘抹点油看看

网友:
这个有可能,因为背光好rs232按钮是同一个,现在坏两个功能都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洗过还是看不到型号,估计是故意擦除了

不过看起来又没有很明显的打磨痕迹,就是看不到型号好气哦

网友(2023-07-22):
第二功能键,按住黄的再按,或是长按才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它洗白白应该能看到型号吧

这是打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