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85开机电源灯和大写灯常亮,无法开机。

楼主(2023-06-19):
前几天电脑还好好的,今天进了一下系统自带的自检程序,未检测完断电了,后面就这样了。插电按电源键开机,电源按键灯和大写灯常亮,风扇开始转几秒就不转了,摸了一下CPU铜管,有温度,直到后面很烫,风扇也不再启动。
尝试过把板子上的WIFI模组移除、键盘、硬盘拆除,故障依旧。不插内存条开机,会报警。
电脑小白一个,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是BIOS坏了吗?还是板子坏了。

网友:
我猜估计是BIOS问题,但是手上没有编程器,不知道这个板子能不能用U盘盲刷,有大神了解吗?
板号是:EE485/EE585 NMB531 Rev:1.0

网友:
不插内存条会报警说明主板没啥大问题,我估计是动过内存条没有处理导致开机不显,可以加我50块给你在线指导解决不好不要钱 v  liyanchenshi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