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完主板电池不行了是咋回事

楼主(2023-06-19):
一台戴尔e5450的电脑,原本是电脑开机没反应,之后就买了一块主板换上了,电脑能正常开机了,就是换完主板之后电池不行了,插着电池的电脑能识别到,好像是不进电,电池是前段时间新换的,不是原装电池,充电器是原装的,这种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池的毛病,各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呗,谢谢!

网友:
你先根据图纸看一下充电电路,检测一下R721检流电阻是否有异常,然后再看一下MOS管正不正常

网友(2023-07-2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