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13mini自动重启,不充电(电池和USB芯片,系统问题)

楼主(2023-06-19):
iPhone13mini自动重启,不充电(电池和USB芯片,系统问题)

       【故障机型】iPhone13mini

       【故障现象】自动重启,不充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iPhone13mini,故障表现为自动重启不进系统,不充电。
iPhone13mini自动重启,不充电 图1

iPhone13mini自动重启,不充电 图2

      对于这种重启不进系统的,我们首先要排除外配。将主板拆出来,单板用电流表开机,发现可以进系统,扣上所有外配也可以进系统,最后发现是电池引起的重启,更换电池后可以进系统了,但是发现开机以后电流就会慢慢变小,最后不充电了,关机以后可以正常充电,这种一般是U2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的,将主板分层,先更换USB芯片试一下,更换完后发现故障依旧。

iPhone13mini自动重启,不充电 图3

      那只能按照流程来维修了,测量USB芯片的供电阻值都正常,测量dp数据线到尾插,到CPU阻值都正常,拿下USB芯片测量底角阻值也正常,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将主板装机后,连上电脑发现可以联机,说明U2已经工作了,将手机连上爱思刷机,刷完机发现可以正常充电了,看来是系统问题导致的不充电。

iPhone13mini自动重启,不充电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先刷机就不用后这么事了但是又不符合常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