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3-06-19):
诸位老师好,想请教一下关于联想拯救者Y7000 2018款,板号NM-B701 的问题,故障表现是这样的:这台笔记本开机时候进水了,然后现在的状态是插电电流就跳转到1A定住,除核显供电以外的供电电压都有,CPU很烫,南桥也很烫,测32.768有波形,装不装内存都是1A,并且长按关机键整机电流会降下去瞬间又回到1A,CPU核心供电打阻值是3.2欧姆,核显供电阻值也很小但是不为0,这种现象是CPU的问题吗,麻烦提供一个维修思路,先谢谢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23-6-21 21:28):
最新更新:这台电脑的DRAM_REST没有,但是SVID和SPI_CLK_PCH都有连续波形,所以现在如果按照时序就要看一下桥和BIOS的问题,准备先干BIOS,实在不行找人干桥,后续会更新情况。

补充内容 (2023-6-21 21:30):
是不连续的SVID和SPI_CLK_PCH波形,写错啦

补充内容 (2023-6-30 10:09):
我又来啦,反正是啥也不会,就当做维修笔记吧,我断开了显卡的供电,电流是0.8A固定,这个电流很像是没过内存,就去检查内存,发现没有SMB波形,但是有电压,这款电脑用的桥是SR40B,据说是很容易坏的,干它!

网友A:
如果按开机键又能断电,应该不是CPU的问题,你先看下进水的位置有没有断线的地方,有没有腐蚀严重的,该换的换,然后就是围绕显卡这块修,因为显卡问题也是会出现卡在1A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开机键又能断电,应该不是CPU的问题,你先看下进水的位置有没有断线的地方,有没有腐蚀严重的,该换 ...

好的,这个能断电好像也很奇怪,断了之后自己又重新上电,显卡供电电路有个小电阻还真的腐蚀了,清理之后也没有改善,我再试试

网友B:
还是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 如果CPU那地方不进水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 如果CPU那地方不进水坏的可能性不大

好的,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开机键又能断电,应该不是CPU的问题,你先看下进水的位置有没有断线的地方,有没有腐蚀严重的,该换 ...

您好,再请教您一下,我检查了一下时序,这台笔记本的SVID是有不连续波形的,然后BIOS的SPI_CLK_PCH引脚也有不连续波形,现在是不是最大可能是BIOS和桥的问题了,好像按照时序VCCGT是在最后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再请教您一下,我检查了一下时序,这台笔记本的SVID是有不连续波形的,然后BIOS的SPI_CLK_PCH引脚 ...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呀。不知道其他人员是否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