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 V2.0 炸管维修

楼主(2023-06-19):
买来坏主板练手维修。现在的卖家都太良心,卖主板不但告诉你故障在哪,还把更换的零件给带上了。
这个故障是CPU供电MOS管上挂炸了,真的是炸了。
卖家工具不足,换不下来。
于是我就买来了换了个管子就好了。

拿到手的坏主板一定注意测量一下再上电上CPU和内存。
一般这种主要供电都是 上管+下管+控制IC组成的动态调压供电模式。
上管入口12V
上下管中间相连,相连处0.8-1.7V都有可能,比较正常没睿频时候电压0.8-0.95吧,预备供电电压1.05。
下管出口接地,0V
调节方式应该是叫间隙调节吧。

如果上管DS级短路,则12V会直通给CPU直接送走,所以,故障板一定要先测试好上下管是否短路,然后再往下测量其它之路。

网友:
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买来了,测试了,研究了,修好了,最后送给一个主板坏了求助维修的学生了。我也不是干这行的,我就图一个乐,当玩具而已。

网友:
感谢分享  小白一个

网友:
支持楼主,现在专业的都搞手机去了,剩下咱们这样玩的,不过你这个等级真的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