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这个线怎么分方向呢?

楼主(2023-06-19):
正反都能插进去,不知道哪边朝上了。线也买错了,该反向的,是不可以自己刮呢

网友:
你发现了是买错了就不要接上去,容易短路啊

网友A:
看好供电脚哦,小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好供电脚哦,小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了

这坑爹的玩意居然不标识1脚,运气好,没烧,

网友:
看好供电脚错了就拜拜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看供电

网友:
插反了插不进去的吧

网友:
这个屏线有正反的.上下宽窄是不一样的.仔细看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