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日维修笔记本电脑小结

楼主(2023-06-19):
一台板号为NM-D281的的7000P 2020H拯救者,故障描述不开机,拆后盖断电池,下CMOS电池,插可调看待机电流0.060,明显的待机电流过高,拆下裸板来测各大供电二极体值,3V才0.070,5V直接对地为0,撬电感是后级短路,直接3.3V烧机,神器拿出来测到反面一个电容发烫,换掉后,再次测量对地还是没有恢复到正常的300多,升到5V烧机后,待机芯片RT6585C发热,拆掉换上后,测量3 5V对地值恢复到了正常的370左右,装机测试能正常开机后,对着点位打了下所有供电的阻值,发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再来台板号为FX505GD的FX86F坠机堡垒,故障贴纸进水不开机,拆机实测全板无明显短路,先把板子上明显有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EC有几个脚清洗后加焊,拆掉CMOS电池上可调看待机0.000,测量公共点电压20V完全正常,竟然不会自动上电,测量3.3 5伏电感没有电压,先去看看EC待机有没有,测量EC 74脚AVCC也无电压,难道今天跟3 5V待机芯片犯冲,测量 3 5伏待机芯片RT6585B的3脚线性无电压,以为线性后级短路,断开节点 测量电压时有时无,以为EC坏了,因为EC有几个脚位腐蚀加焊过,拆掉后3V线性还是不出,啥也不说先换个待机芯片吧,没有这个芯片的可以用TPS51125C代换,换上新芯片后打过两个供电的上下管G级确认没虚焊,上电测量还是没有3V线性,打二极体值测量无短路,又把拆下的EC装回,全当练了下焊接了,老实测量待机芯片的条件,首先测量12脚VIN,公共点有20V,上管处D级也有20V, ,看了下板层是由过孔过来的,看板子反面正好是进水处,很大概率是腐蚀导致的板层藕断丝连,直接正面飞条线解决, 上电测试电流已经上到正常的1.3左右,以为这就修好了,美滋滋的装机测试,结果装机后待机电流0.030正常,直接按开关不开机,可板子上的进水痕迹肯定是从键盘进的,提前已经把键盘排线洗干净了,拆后盖直接短接键盘座开关键可以开机,确认键盘也是坏的,剩下的就是买键盘换键盘了的事了。

网友:
学习一下  欢迎高手经验总结

网友:
学到了。楼主技术六六六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非常好。

网友:
美滋滋,美滋滋

网友:
路过向大佬学习了

网友A:
不知道兄弟修过RT6256B的待机芯片吗,ACER A315  广达代工的主板,是不是RT系列的待机芯片只要VIN正常,就能输出LDO不需要EN来开启才吧?然后是要等到EC正常后才给RT6256出来EN开启信号是吗?EC是IT8987E-CX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兄弟修过RT6256B的待机芯片吗,ACER A315  广达代工的主板,是不是RT系列的待机芯片只要VIN正常,就 ...

有供电自己产生线性3.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