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ThinkPad x1 速度慢故障

楼主(2023-06-19):
一台联想ThinkPad x1 11代笔记本出现进系统严重降频,显卡鲁大师跑分最高才2万多分,重新安装系统多次都是一样的结果,到官网准备升级bios,按照序列号查询居然无此型号,按照机型下载bios却不能更新,用联想自己的驱动管理,查询的sn号为无效ING,bios设置里面sn也是ing,拆下主板查看bios芯片又没有焊接过,忙了一下午怀疑是bios文件出错,还请大家帮忙分析和提高原机的bios文件。

官网查询无效的SN号

官网查询无效的SN号

bios里的SN号

主板板号

网友:
水货机吧  去某宝淘淘看有没有

网友:
估计cpu降频 你再找个原装的充电器来试试不要用他原来的充电器

网友:
你这明显是工程机

网友:
机器已经确定是工程板的,不能更新bios,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基本恢复了机器,显卡跑分测试4万分左右,比正常值低但能满足用户办公和看电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