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B85-PRO GAMER主板上的电阻SR519型号

楼主(2023-06-19):
求华硕B85-PRO GAMER主板上的电阻SR519型号,故障主板重启,因通病,电感下的两个SR1492和SR1491移到SR1490-1489后,移动SR519到SR518时电阻弄丢,因电阻太小,找不到合式的,暂时找了个体积大的装好,现想买同型号的电阻装回,不知原SR519是什么型号购买,请知道原型号的师傅告诉一下!

网友:
0欧电阻,0402的

网友A:
按通病移了电阻改主板供电后还是故障不变,还是不定时重启!

网友:
这款通病不是1.05v me供电么?容易挂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通病移了电阻改主板供电后还是故障不变,还是不定时重启!

把PQ803去了试试。

网友:
pg信号的电阻移了吗,供电pg要一起移

网友:
信息里面都显示是多少欧的电阻了

网友:
3个都是0欧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学到了,收藏备用

网友:
好像是要改两个地方!

网友:
有点位的呀?!!!!!

网友:
点位里面有参数的,你自己仔细看一下。

网友:
改两个地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