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这款屏幕有个通病,结果还有别的问题

楼主(2023-06-19):
苹果A1706这款屏幕有个通病,所以收到一看有显示无背光,直接报价飞线,拆开飞完线没装电池通电亮了,以为OK了,装上之后开机进系统,结果又不亮了,以为没飞好,又拆开忙活好久,测试亮了,装机后一会又不行,来回折腾好久,终于发现问题了,插上电源进系统正常,但是不能盖盖子,一盖盖子就没有背光了,这下问题明显了,应该是霍尔元件问题,测一下J5260电压没出来,查了左边那个J5250正常,于是断开5260,直接把5250的3.3v拉过来,搞定,收钱!

网友:
功底扎实,赚钱就是快

网友A:
5260怎么断的 拆了个件吗 历害了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60怎么断的 拆了个件吗 历害了

把那个电阻取掉,然后用3秒油屏蔽前级,再装上就OK了

网友:
我也想赚钱快,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飞线?改电路?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改电路?

嗯,以前这个苹果双肾,现在一个肾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舞台灯是通病

网友:
这个线好接吗 没接过.......

网友(2023-10-08):
这款机器现在价格便宜了,就是毛病有点多,我自己都不敢用!

网友:
腐蚀了吧....

网友C(2023-11-30):
我现在就是这款A1706屏幕排线断了,为什么会断,是17年召回键 盘维修,最近屏出现问题自己打开后发现屏幕排线有一颗螺丝没装导致挤压,原装拆机又不好找,不知道去哪里换排线,哎

WFC

网友:
学习了,这样省钱维修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这款A1706屏幕排线断了,为什么会断,是17年召回键 盘维修,最近屏出现问题自己打开后发现屏幕排 ...

经常换屏的那些人可以

网友(2024-04-11):
在哪里飞的线使屏幕亮的?怎么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