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无CPU供电

楼主(2023-06-20):
一开始没O-PWROK,拆了两个管子给空焊盘连锡使io直连南桥的PG后解决,然后装u上电掉电,CPU供电芯片没有PG,en和供电什么的都有,电流电压反馈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尝试换主控芯片后产生复位但不跑码但有1.7v供电,换了CPU复位的两个三极管后跑码,结果亮机一分多钟就掉电,然后又变成了换芯片之前的现象

再次换主控芯片无作用,再换还是无作用,协控芯片全部换一遍还是无作用,上示波器测波形,在上电瞬间主控有输出波形但马上消失为0V,测量主控所有脚位连接的电阻阻值全部正常,电容没有短路漏电,后级用可调电源1v烧机没有电容发烫,协控的供电也都正常,主控芯片附近也加焊过,上不上u都不产生CPU供电且无PG,自此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进行了,BIOS刷的官网最新

网友:
svid,cpu座子

网友(2023-09-04):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