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7 7790 bios蓝牙不能启用求救

楼主(2023-06-20):
设备管理器没有蓝牙,驱动也打了,然后去bios一看,不能启用是灰色,跪求大佬指教

网友:
没有识别到蓝牙设备,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正解  听3楼的   现在无线蓝牙基本都是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
bios都显示没有蓝牙设备。

网友A:
刷BIOS,版本刷对了就好了

网友:
USB的蓝牙不是 很简单吗楼主  实在不行刷个BIOS也啊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吧,

网友:
版本太低,需要刷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升Bios不行,就换个相对性无线网卡就好

网友B:
确认无线网卡没有问题的,重新刷一个bios要合成的那种

网友:
重新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个无线网卡

网友:
wifi芯片上的蓝牙模块看看

网友C:
重新焊接一下wifi芯片,不行就刷bios固件试试

网友D:
前方的无线开关没有打开

网友:
在windows程序里面有个服务要启用,不行就要屏蔽WIFI上第一个脚,粘住就可以了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A:
刷BIOS,版本刷对了就好了

bios刷了很多次了,问题依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方的无线开关没有打开

无线开关是开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焊接一下wifi芯片,不行就刷bios固件试试

bios刷了最新的,WiFi芯片买了几个试过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无线网卡没有问题的,重新刷一个bios要合成的那种
无线网卡试过多个,可以排除,bios合成的是什么,我刷了官网的

网友:
bios 修改一下,某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