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捕鱼游戏机屏

楼主(2023-06-20):
手里有一块捕鱼游戏机的屏幕,屏是LC470WUL 。图片是它的驱动控制。用来做电脑显示器。接好后发现,这个屏接电就一直亮。也正常显示。只是关了电脑或者休眠的时候屏幕不是黑掉,依旧亮(只是没了信号)。想改成我们一般的显示器功能(无信号黑)。图里的黄线就是亮屏控制(ON),这个电压一直为高。视频接口是DVI-I.请教应该如何修改电路。谢谢!

网友:
人家程序就是这样设定的,常亮,,你换一个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