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RIME Z590-V 网卡打感叹号 !

楼主(2023-06-20):
PRIME Z590-V  开机提示图片中的, 翻译过来说什么初始化失败! BIOS 写过 版本最高1801,  进系统之后,驱动打感叹号! 网卡芯片更换过 问题一样,没有变化!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翻译过来的
初始化Intel(R) Boot Agent CL v0.1.15
PXE-EO5: LAN适配器的NUM配置已损坏或未被损坏
初始化。启动代理程序无法继续。

网友:
谁有这个主板?拍一下网卡周边的零件,高清图

网友:
就这个主板

网友:
不太喜欢这个世界,只是很喜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翻译过来的
初始化Intel(R) Boot Agent CL v0.1.15
PXE-EO5: LAN适配器的NUM配置已损坏或未被损坏
初始化。启动代理程序无法继续。

已解决咯 !  是主板MAC数据 丢咯 写入后网卡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咯 !  是主板MAC数据 丢咯 写入后网卡正常

mac是在bios里还是在网卡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是在bios里还是在网卡里

ME  8M BIOS里    16M只是主板BIOS

网友:
刷一下9346芯片!

网友C:
这个MAC 是网卡里还是在BIO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MAC 是网卡里还是在BIOS里?

ME BIOS    8M 25Q64里面

网友:
莫名其妙的问题,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