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荣耀猎人HONOR HUNTER华为笔记本电脑型号FRD-WFD9进系统黑屏通病

楼主(2023-06-20):
华为荣耀笔记本型号:FRD-WFD9 1、客户拿来说总是黑屏,有时候看视频黑屏,有时候开机就黑屏。客户怀疑风扇坏了,温度高黑屏。

2、开机试了一下,刚开始进系统一会黑屏,然后重启进系统就黑屏。先拆机风扇里面堵了,风吹不出来,先清灰加硅脂。然后再试还是一样开机进系统就黑屏,黑屏没有关机,键盘都亮的说明不是温度高掉电保护。

3、这个型号机器通病,屏幕排线下面2个保险电阻坏了,拆了直接连接。
4、测试一下,开机都8、9十度,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90°左右,温度咋真高。朋友同行拿过来的清灰加维修一共1工长。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在cpu上方散热器的位置整一个散热垫,和底壳挨着,这样可以让底壳也帮助散热会好一点

网友:
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感谢提示,刚好修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很不错,这种机器的通病。

网友(2023-09-15):
跟蓝天一样的毛病

网友(2023-12-20):
感谢分享,学习了,下次碰到可以参考。

网友:
建议还是更换保险,下次烧可不是简简单单熔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