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风扇

楼主(2023-06-20):
联想E49AL笔记本的风扇忽快忽慢地转动屏幕不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各位大佬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
可能原因有很很多,建议找个专业点检测维修吧

网友:
排除电源适配器的故障以后,就要用万用表测量数据了

网友:
换风扇,换风扇,换风扇

网友(2023-07-26):
刷BIOS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