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3500 大短求助

楼主(2023-06-20):
g3 3500 插电大短 烧鸡线都发烫也没烧出来 pu5401拆了还是大短 大神们给个思路吧 不知道怎么弄了
求助

网友:
盖上白布 在山上起个包

网友:
烧不出来 可以考虑拆保险 我记得显卡和CPU 供电都有保险电阻

网友:
常识性问题 按区域排除啊

网友:
上山埋了吗,

网友:
这种根据公共点的阻值去打各大电感的阻值进行对比 阻值基本相近的就是那个电路出了问题 直接拆上下管供电芯片

网友:
你需要一个热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