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求助 电脑故障来大神分析一下

楼主(2023-06-20):
电脑自己清了一次灰,从新安装上,刚开始还好好的,下午玩着玩着就不能开机了。现在电脑黄灯常亮 CPU 电源 显卡 风扇都正常运转 键盘灯按了没反应,进不了BOSS。求指点。
cpu
显卡
电脑

网友:
换个内存插槽试试、。。
顺便给主板放个电

网友:
好小子,你是不是清灰没断电啊?还有你又不提供电脑的详细信息,怎么帮你呢?单独清灰出事的案例有很多,也不知道你具体怎么操作的,是不是用力过猛啊

网友:
一个字,修修修修修,

网友:
从新清灰,没清干净

网友:
清灰时注意把风扇线拔了,根据描述CPU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