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A1707原装屏幕暗屏,高含量手工拆屏更换灯条排线维修。

楼主(2023-06-21):
客户描述太任性,办公桌上手抓屏幕搬移笔记本至窗台上就暗屏了。拆开笔记本查看排线,刮开涂层怎么也找不到到断线,测量j8500显示排座54v  lcd和各3-5v电压正常。只能解剖屏幕更换灯条了,5-6小时500大洋到手。

网友A:
呼~看完了 没看明白灯条在哪?

网友:
好手法,不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呼~看完了 没看明白灯条在哪?

在壳上,白色条底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呼~看完了 没看明白灯条在哪?

网友:
704硅胶补缝

网友:
要这么久……感觉好难!

网友:
我都是直接飞线的

网友B:
这机器是不是主板上的排线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不是主板上的排线也容易坏,,,,,,,,,,,,,,,,,,,,,,

LED灯左边排线容易断,这是通病。显示排问题不大。我这台非通病,是客户抓屏搬移电脑搞坏的。

网友:
手工太厉害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灯条坏的!话说这换灯条可比接排线麻烦多了。

网友:
666,我拆这种屏幕,直接不敢搞

网友(2023-08-11):
换掉保险一点,飞线容易返工

网友:
风险一下子提高很多,飞线比较实在

网友C:
这个液晶屏怎么拆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液晶屏怎么拆下的

刮胶—加热—放药水—卡片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