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3437不触发

楼主(2023-06-21):
如题
苹果A1466 820-3437不触发
测量到U5110的1脚只有0.7V 这里应该是3.3V才对。看了下5110有点腐蚀 换了还是一样。

换了U7090还是一样。
这个PP3V42_G3H对地之短路的

拆掉L7095后直接给PP3V42_G3H接上3.4V电压,电流0.3 摸了EC有点发热·难道是EC坏了?
从料板拆下EC更换后,接电指示灯有量灯,由绿变黄,(证明SYS_ONEWIRE为好,可正常充电)然后按开机是不触发。不通电。

测量到桥的VCCRTC 没有电压,这个是由PPVRTC_G3H给RTC电压的,这个电压由U1900输出,芯片PP3.3V有电压,但是PPVRTC_G3H没有电压。
测量旁边的C1910电容对地短路。拆掉电容还是短路,拆掉U1900还是短路。难道是CPU坏了?

网友:
我换了这个能加电了,但还是点不亮。会不会是CPU 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