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hinkpad E40 屏幕点不亮

楼主(2023-06-21):
昨日手贱,想把电脑的机械盘改成固态硬盘,改成固态后,起初一切正常,系统在最后安装驱动的时候突然黑屏。
换回原来的机械硬盘,cpu风扇正常运转,外接USB键盘,键盘切换正常,外接鼠标正常,光驱打开正常,电源灯正常,所有的灯光正常,只有屏幕不亮
外接VGA显示器,无信号输出!
外接HDMI显示器,无信号输出!
开始按FN+F2,屏幕没有任何反应!也不显示!
每次开机后一分钟左右,会滴滴两声。
电脑维修哪里检测一切正常,屏幕就是不亮,也没有信号输出!,找不出问题!
cpu为inter,看看哪位老板遇到过这种情况,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感谢各位老板,帮帮我!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刷下EC的bios电脑就能开机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刷下EC的bios电脑就能开机显示了

感谢指点,可以具体说说吗?怎么刷?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刷下EC的bios电脑就能开机显示了

现在的问题是屏幕完全点不亮,啥都看不到,怎么刷,希望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E40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拆下EC bios 用编程器耍刷就行了

用这个帖子下的EC bios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890064&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34&p_u=1422605

网友:
怎么刷?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这款机显卡坏的多

网友:
这e40显卡门

网友:
红包100解君愁

网友:
所有配件重新拔插装一次

网友:
多半显卡问题

网友:
13年前的本子,元器件都不值得琢磨了,备份好资料,买个新的吧

网友:
吹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本本卖了,都卖不到100了

网友(2023-07-23):
外接也不亮,就怀疑显卡了,我有个E20当年也是这个情况,就是不亮,主板坏了,拆了一直放在那吃灰,快10年了!没时间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