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贴求问各位大佬,升级板载内存

楼主(2023-06-21):
求问贴

求问各位大佬,升级板载内存之后需要改的识别电阻排序是从哪获取的说明文档?一头雾水的看各种大佬升级贴,但是大佬们几乎都闭口不谈怎么改的…有办法有偿获取资料吗?

网友A:
秘而不宣。反正我看网上升级内存的视频 就没有谁把配置电阻如何改说清楚的。都藏着掖着。 苹果的话鑫智造里面的图纸上有不同内存容量的配置。别的型号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秘而不宣。反正我看网上升级内存的视频 就没有谁把配置电阻如何改说清楚的。都藏着掖着。 苹果的话鑫智造里 ...

苹果升级版载内存的话,鑫智造上有说明吗?我下午看了一下原理图,有些原理图上关于ram的部分会有说世博额电阻的配置。

网友:
要么看图纸上怎么标的。要么用不同版本实物对照。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