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说一下这个ic的参数…

楼主(2023-06-21):
哪位大神能说一下这个ic的参数…就印了个vub貌似是个mos管?换了几个都不行,以上电直接烧,但是前端直接就是19v电源适配器进来的,不存在其他元器件短路啊,有没有可能是我换的mos管功率小?

网友:
什么设备上的呀

网友:
长城一体机,p2主板上的,看主板是个h110,板子上标的是th17d3

网友A:
你找卖芯片的。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卖芯片的。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信息

完全找不到,某宝买了四个,说是通用,但是换上还是烧...我感觉还是功率或者电流参数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卖芯片的。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信息

现在只是知道了是个mosfets,mos开关管,但是参数一概不知...也没法找替代的,n还是p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