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311有时不触发

楼主(2023-06-21):
一个A1311一体机,拿来后说不开机,检测2天都是可以正常开关机的,还给同行后又表示还是不触发,拆机,板号820-2494-A,主板干净无维修,经检测,十几次有那么一两次不触发,不触发的时候3V跟1.05V正常,RTC条件正常,LID,BATLOW正常,看着像是桥完全没有动作,因为其他5V,1,2V电压的产生都跟S3有关,所以判断是EC这边的问题,经过排查,EC的复位电压偏低,能触发时是2.4V,不能触发时是2V,有时候还会有跳变,检查复位信号 测量U5000发现第五脚电压偏低为1.8V, 仔细检查第五脚相连元器件, S5000没装,但是小电容C5001装了,烙铁铲除,U5000的第五脚恢复3.3,EC的复位恢复正常,所以最终判断是因为小电容漏电,导致EC复位不正常,导致有时不触发

网友:
刷这个试试

网友:
跟BIOS没关系,他只是不定时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