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怎么弄啊啊啊啊吼吼啊!~!!!!!!

楼主(2023-06-21):
拆废了好几个了,求各位大神支支招啊~~

网友A:
焊枪温度可能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枪温度可能太高了

感觉还是温度低了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温度低了哦

元器件好像都吹有点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好像都吹有点爆锡

那是装核心就爆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好像都吹有点爆锡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风枪吹的范围小,温度不过高,导致一边锡化了,看到冒出焊油就翘起来中间没有吹好导致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风枪吹的范围小,温度不过高,导致一边锡化了,看到冒出焊油就翘起来中间没有吹好导致掉点。

我是说怎么把这种打胶的安全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怎么把这种打胶的安全拆下来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网友: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网友B:
就没见人干过,能见的都是那种4个脚打一点的

网友:
温度太高了,你看看BGA加热的时候慢慢升温,你别着急,着急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见人干过,能见的都是那种4个脚打一点的

网友:
没搞过这种的话,你应该先在坏板试一下,把温度什么都调整好,不能急慢慢来,有黑胶的话应该用那种翘黑胶的工具慢慢翘,温度不能太高,容易爆

网友C:
罐黑胶的芯片,掉点是正常。只是掉多与少的问题。。想一个点都不掉。不可能。黑胶最难弄。。。听说有黑胶药水伺候。。还没有实验。

网友:
能拆黑胶芯片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下面加热台预热温度280,上面风枪328度大风嘴,不要靠得太近,风枪温度超过330就爆了。这个明显温度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罐黑胶的芯片,掉点是正常。只是掉多与少的问题。。想一个点都不掉。不可能。黑胶最难弄。。。听说有黑胶药水伺候。。还没有实验。。

黑胶也分几种的,像联想小新cpu那种黑胶拆了基本不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见人干过,能见的都是那种4个脚打一点的

我干过,这玩意多拆点就会了。很简单熟能生巧。就跟干黑胶CPU一样

网友:
多干,干多了就游刃有余了,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