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技嘉z97itx标记处贴

楼主(2023-06-21):
请教大佬
技嘉z97itx 标记处 贴片排阻 吹飞了   不知排阻编号  求告知  新手 请教

网友A:
8.2K排阻

网友B:
主板  板号   找个图纸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K排阻

谢谢,大佬 我去淘宝买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板号   找个图纸看下

嗯嗯,没图纸,找找图纸去

网友C:
排阻随便换一个试试没问题吧

网友D:
这么大的件都给你吹飞了,那得多大的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件都给你吹飞了,那得多大的风

没刷焊油

  手艺刚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阻随便换一个试试没问题吧

是呢,主板还能亮机  应该只是wifi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