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秒杀三瑞SRF608工业一体机暗屏

楼主(2023-06-22):
故障现象如上图:有显示,但背光很暗,俗称“暗屏”。废话不多说,开始拆机。待机时测得升压板输入电压为10.17V

开机后测得升压板输入电压为4.74V,输出电压为25.48V,与正常值相差甚远,明显不对。

断电后断开升压板侧供电,再测主板侧电压为12.46V,怀疑升压板性能不良,更换后故障依旧。
因该主板型号特殊,无图纸可寻,故采用飞线大法,将电源板12V输出与升压板输入端供电直连,故障修复。

网友:
秒的好秒的妙 秒的呱呱叫  说白了就是12V供电不良导致暗屏是吧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改,你还是没有找出故障点,查查12v背光开启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这样改,你还是没有找出故障点,查查12v背光开启电路吧,

测得背光开启电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