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0M-F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06-22):
H310M- X系列 r2.0系列 无cpu供电,别的供电都有了
vcc-io  vcc-sa vcc-st 都有了,cpu的 en和vcc5/12.全都有。就是不出cpu供电
求大佬指点,换过了cpu供电芯片。

网友:
换主板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要有开机信号才能有电压吧

网友A:
svid有波形吗,mos管有短路吗

网友B:
IC是什么型号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有波形吗,mos管有短路吗

SVID都有,mos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是什么型号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是多少

1401ctb,所有供电都有,就差cpu供电,

网友C:
这玩意哪里有图纸可以下载

网友C(2023-07-25):
VCCIOEN  那个8脚管子,LM358控制的。哪里找这个图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哪里有图纸可以下载

鑫智造有点位图,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IOEN  那个8脚管子,LM358控制的。哪里找这个图纸就好了

鑫智造有点位图,全图,有的就算有图纸也搞不定啊

网友:
如果你没有点位图的话是如何知道EN的,这些信号的。也不分享出来

网友(2023-08-29):
cpu供电怕是最难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