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明基G2220GH问题

楼主(2023-06-22):
   明基G2220GH问题:开机后显示logo后,过一会提示:未检测到信号后,就没反应了。不接电脑线时:显示logo后,一会提示:电缆未连接后没消息了。换一个显

  器电脑工作正常;

       我怀疑电源保护所致,开机后直接测量电压:有两组,一组4.86v,一组3.2v,长时间也这样,好像电源是正常的

       我又怀疑信号板有问题:信号板上只有两个22uf电解电容器,焊下来测量是好的,又焊上去了。其它是贴片原件,

以上问题请老师们给分析一下是那里问题?万分的感谢。

      求这两个板的电路图

    再次万分感谢!!!!

网友A:
我又怀疑信号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怀疑信号板有问题

谢谢!请教信号板电源有几组?是电源板供还是电脑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