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钢网植锡一直吹鼓啊

楼主(2023-06-22):
先对周围加热也不行

网友:
换个厚钢网就好了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温度过高的了

网友:
300度不算高吧

网友:
钢网不行。

网友:
慢点吹,十分钟、十五分钟吹一个

网友(2023-07-22):
镊子压住左边开始风枪上下扫两秒然后对着左下角芯片脚靠外点开始加热,钢网边会往上翘后面跟着镊子走完成

网友:
植锡和温度无关,300到500一样,速度快慢距离远近而已

网友A:
先给那个植锡的位置吹几圈,然后植锡的位置外会翘起来一点,然后风枪离远点吹植锡的位置,等第一个圆润的出来就慢慢吹过去,可以调整下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给那个植锡的位置吹几圈,然后植锡的位置外会翘起来一点,然后风枪离远点吹植锡的位置,等第一个圆润的出 ...

仅供参考,

网友:
先吹4个角,让角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