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106打印机无电源的维修

楼主(2023-06-22):
今天收到一台HP1106打印机,插电无任何反应,220V正常输入,估计电源板烧坏!
拆开前面板(从下面撬,再揭开),再拆开电源边侧面板

电容已爆,肯定还有其他问题,必须拆下整个电源PCB板,看背面,拆之前拍下各连线插头的位置和布线

好象整流桥也坏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其四脚之间,发现全部短路!从废料板上拆一个整流桥和100uF/400V电容,换掉坏了的原件!

用万用表测整流桥的前端和后端,电阻值很高,没有短路,查看开关管及周边电阻电容,没有爆裂或变色,说明变压部分正常,查次极二级管及滤波电容等,均没有短路,次级正常!再往前查220V到整流桥之间的保险及EMI,发现保险烧断了

品牌就是品牌,做工真好,保险高压这一块特意用铁片护着,还是两级EMI,每级都有防*WF词语*,整流桥到高压滤波电容之间还有过流热敏电阻!可谓是层层保护!看下国内那些电脑电源(包括品牌的),有几个舍得做到如此安全!
话不多说,换好5A保险,上电!

输出已是24V,正常了,按前面的拍照,原样装好!上电,开机,打印测试页,如图,完全正常,叫客户来取,OK

网友:
好厉害呀你真棒

网友:
典型的过压引起的故障,多为220v变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