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疑云!

楼主(2023-06-22):
今收到一台广场舞播放机,客户说充不进电,还特指接口坏

实测,充电灯不亮!但可在线开机!难道是内部电池坏了?还是充电电路坏了?

不放心,用维修上,奇怪了,可以上电,还能充电!充电正常!不开机充电为0.8A,开机充电为1.8A

说明还是充电器电源有问题!
拆开,取下初级电容和次级电容,用电容表测量,完全正常,把10欧的保险电阻短接,重新上电,给广场舞播放器充电,测电源输出端,均为12.4V,正常呀!但仍然充电灯和屏幕指示均无!奇怪吧!

不得以,换个充电器试下,我刚好有几个白盒的,不知啥时候买的,试下

结果一试就OK了
唉!谁知道这里面哪一个零件坏了呢?知道的给个提示,我再查下,相互交流

网友:
拍下这故障电源的正反面,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电源,220V直接整流滤波,给DK125芯片,再经过整流滤波得12V,中间有个光偶PC817反馈稳压,现压稳得住,电路正常呀!为何充不了电呢??

网友:
个人觉得更换DK125芯片试试。

DK125是次级反馈,反激式 AC-DC 反激式离线式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芯片采用高集成度的CMOS 电路设计,具有输出短路、次级开路、过温、过压等保护功能。芯片内置高压功率管和自供电线路,具有外围元件极少,变压器设计简单(变压器不需要供电绕组)等特点。

网友:
充电器接口坏了,长期插拔,接口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