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更换键盘还是不好使

楼主(2023-06-22):
联想r7000 键盘不好用 版号nm d041  更换键盘 开机好使 在重启就不好使了   又发了一个键盘 故障一样 而且开机就重启 刷bios也 不好使 论坛一看 有通病 啊 就飞线 解决问题 去掉lt6 和li23 再把8176的19 20脚数据线连到lt6位置 如下图

网友A:
直连lt6  不应该好了吗

网友B:
我的换了8176小EC。换了大EC 涮写程序,改到其他USB接口也不起作用、U里面USB2.01都不起作用,摄像头也用不了,无线网卡也是时能用时不能用。M2固态也有时不能用。USB接口也时不能用。

网友:
这个可以刷程序。有的改了用不了多久

网友C:
这种胶带,不能贴主板,否则不超过2年,容易导致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换了8176小EC。换了大EC 涮写程序,改到其他USB接口也不起作用、U里面USB2.01都不起作用,摄像头也用不了,无线网卡也是时能用时不能用。M2固态也有时不能用。USB接口也时不能用。

你的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居然用透明胶带固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胶带,不能贴主板,否则不超过2年,容易导致电容短路

请问是胶纸漏电吗,还是胶容易把电容腐蚀?
碰到原来的胶纸弄丢的,我都用透明胶做绝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胶纸漏电吗,还是胶容易把电容腐蚀?
碰到原来的胶纸弄丢的,我都用透明胶做绝缘

胶带里面的胶,受潮后湿气很重,你用圆珠笔,在纸张上写几笔再被这种胶带贴着,几个月不到肯定字迹泡散了,主板上被贴的电阻电容也是,很快发霉发黑,当地空气越潮湿,透明胶带腐蚀的速度就越快。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是厉害。。。

      佩服哟

网友:
下次我也这样改 试试  直接了当  值得借鉴

网友:
这款机器 也算通病了   很多都用外置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胶带里面的胶,受潮后湿气很重,你用圆珠笔,在纸张上写几笔再被这种胶带贴着,几个月不到肯定字迹泡散了 ...

受教了!
看来以后得贴壳子上才行。

网友E:
你下次直链LI23试试 有惊喜 不用飞线

网友:
    目前还没遇见,不过感谢LZ的经验

网友:
用醋酸胶布贴比较好

网友F:
直接换L23就行了

网友:
刚刚碰到

网友:
飞这么多线?不美观!

网友:
透明胶带??

网友:
直接电感飞线,哪里用那么麻烦,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是厉害。。。

网友:
居然用透明胶带固定.可以用高温胶布

网友:
标记下 直连l2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换了8176小EC。换了大EC 涮写程序,改到其他USB接口也不起作用、U里面USB2.01都不起作用,摄像头也用不 ...

Srjau chipset faul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胶带里面的胶,受潮后湿气很重,你用圆珠笔,在纸张上写几笔再被这种胶带贴着,几个月不到肯定字迹泡散了 ...

跟大神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解决的办法好,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故障是什么引起的,桥还是路线?

网友:
这是通病。不用改的这么麻烦。。两坨锡就搞定。还有一点。通病能不能加个权限

网友:
胶带容易腐蚀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lt6  不应该好了吗

我都是直连的

网友:
其实看电路图就知道了,L23那个电感可以换成两个0欧电阻

网友:
这样飞线久了就不安全了,胶纸久了灰尘和脱胶。。。。

网友:
BIOS刷的对吗  一般都是BIOS问题的多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透明胶带是亮点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在复杂的都能解决

网友:
用纸胶带就好这种线不沾锡是绝缘的,其实占不占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L23就行了

听说换一个电感就好了,那应该就是l23了。

网友G:
如果飞线连8176的19连到lt6的哪一个脚  两根随便连的吗。

网友:
我是使用茶色高温胶带或者纸胶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飞线连8176的19连到lt6的哪一个脚  两根随便连的吗。

lt6两个引脚分别是USB20_N0 USB20_P0
8176的19脚 20脚USB20_N7  USB20_P7
N0连N7 P0连P7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下次直链LI23试试 有惊喜 不用飞线

你的意思是lt23坏了呀

网友:
用高温胶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呀

网友:
6,能改集显得都是大师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就是那个胶带扣分了

网友:
不用飞线呀
直连LI23 和LT6  不就好了,不太可能是断线的,多半是LI23 和LT6 这两个哪个坏了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有机会遇见这种机型了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胶带里面的胶,受潮后湿气很重,你用圆珠笔,在纸张上写几笔再被这种胶带贴着,几个月不到肯定字迹泡散了 ...

现在华硕 hp 联想的本子 出场板子背面贴透明贴纸 或者锡箔纸的不占少数 又不是贴的海绵泡沫,所以别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意思是lt23坏了呀

不良  我都是这样的  还有19款的Y7000  都有这毛病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厉害

网友:
用透明胶带粘不太好吧,随便找两个带橡胶皮的信号线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华硕 hp 联想的本子 出场板子背面贴透明贴纸 或者锡箔纸的不占少数 又不是贴的海绵泡沫,所以别误导 ...

厂家的透明贴纸,和我说的透明胶带,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遇到过学习了,上次遇到个神舟的笔记本有这种情况,让客户外接键盘了

网友:
飞线直连更方便快捷

网友:
目前还没遇见

网友:
这故障现象奇葩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种胶带,不能贴主板,否则不超过2年,容易导致电容短路

两年坏了   他又可以修了 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年坏了   他又可以修了 不好么

这种话少说点吧

网友(2023-09-14):
线飞的不错,必须给赞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共模电感坏了....换了就行

网友:
这样改的原理是不是相当于换了个usb接口?

网友:
这么修的原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