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15IIL 2020 NM-C681改集显方法

楼主(2023-06-22):
机型:小新-15IIL 2020板号:NM-C681
处理器:I5 10代
机器客户拿来说不开机,闻到糊味,打开发现独立显卡供电上管击穿烧糊,拆了管子后显卡供电阻值000短路,换显卡成本高,是学生客户,没那么多钱,所以就改集显,如图:

一般改集显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这个断开供电后开机跑码电流跳变正常,就是不显示,所以打开图纸开始去找显卡的识别电阻,如图:

找到图纸后通过搜索,找到独显集显的识别电阻,可以看到图纸上BOARD_ID4和BOARD_ID5都要为0才是UMA集显,这两个信号接的电阻如图:

这个机器现在是独显,所以是RC826装了,RC839没装,只需要把RC826移动到RC839位置上就可以了,找了半个小时点位图,最终确定了位置,如图:

这个图上是移动后的位置,移动后装好测试,就正常显示了,进系统也正常:

 会员1273862300鑫豆2026-3-29 18:15
 会员155010300鑫豆2026-3-26 15:30
 会员437079300鑫豆2026-2-10 15:49
 会员1240009300鑫豆2026-1-28 22:36
 会员201716300鑫豆2026-1-25 21:49

网友A:
方法呢??  我也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呢??  我也想知道怎么改

现在可以看到了 刚才没发表完按错了点发布了

网友B:
请教楼主,00=uma,不是表示两个电阻都不采用,不是直接去掉rc826吗

网友C:
同问,00不是表示悬空吗

网友:
好经验,楼主技术牛,维修这么多年了还能抽空技术分享,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00=uma,不是表示两个电阻都不采用,不是直接去掉rc826吗

你看下图纸就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00=uma,不是表示两个电阻都不采用,不是直接去掉rc826吗

1代表上拉,0代表下拉,当然也可以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00不是表示悬空吗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提供高电平,下拉电阻的作用可以稳定低电平

网友:
这个案例挺好,uma这信号就是集显的意思

网友:
这个可以  有点位图就好弄了。

网友:
6,能改集显得都是大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般电路图上都有标注的,换内存和显存都有标

网友:
1代表上拉,0代表下拉,当然也可以不装。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

     能改集显的都是大神

网友:
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

网友:
这里uma表示是集显的意思是吧,看来学到了

网友:
显卡短路个人建议摘了,前两天碰到个HP的 显卡短路以为改电路就好了,结果碰到开一会儿自动断电   摘了显卡故障解除

网友:
厉害啊   位置图都有  学习了   UMA

网友:
路过学习大佬思路

网友:
UMA DIS新方法

网友:
{:4_81:唉,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D:
1 是高电平  代表上拉   0是低电平   代表下拉  楼主改的没错  就是判断显卡挂了   用欧姆档打的吗  显卡核心好多不都对地0.000吗

网友:
学习了 确实有用的 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是高电平  代表上拉   0是低电平   代表下拉  楼主改的没错  就是判断显卡挂了   用欧姆档打的吗  显卡核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4380-1-1.html

网友:
uma这信号就是集显的意思

网友:
能改集显得都是大师

网友:
看来下载新机器改集显,直接去掉供电是不行的了,不知道直接把显卡拔掉行不行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没得说,在复杂的都能解决

网友:
感谢无私分享,正发愁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