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不上机判断好坏

楼主(2023-06-22):
南桥老是坏,从网上买芯片,不知道好坏。而焊上去就不让退了。怎么办呢?

我一般对着点位图,检查供电有无短路,还有dmi的阻值是否一致。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如果有问题,就能退。虽然不能保证一定是好的,也能避免芯片是短路的,这样能减少一些损失。
1、供电阻值:我发现同一个南桥的pch供电的阻值不一样,有的点200多,有的点100多,都是接入1.05v的南桥供电。
2、南桥到CPU的DMI阻值。DMI是直接从CPU针脚到南桥,没有接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测到多少就是多少。DMI容易测量,找一块好的主板,dmi从南桥到CPU,可以对着CPU针脚测量,也可以找到中间的电容测。有的南桥dmi分H_DMI_RX*和H_DMI_TX*,H_DMI_RX*的阻值是380,而H_DMI_TX*的阻值是410,并不是相同的。只要跟好的南桥一致就行。

网友:
这种只查供电的测了根本没用,一个信号不出来就是坏的,复位或者SLP信号不出来,都不触发,供点不短路不代表桥能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到过坏的,我感觉这太麻烦了。要么你就狠心买测试架,要么就找个靠谱的商家。而且就算是好的,上机坏了的也很多

网友:
搞不懂 反正焊接上去就没好过

网友:
基本都不太靠谱,有的就拆下来量下不短路,就当好的卖了

网友:
自己找料板,拆芯片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测到过坏的,我感觉这太麻烦了。要么你就狠心买测试架,要么就找个靠谱的商家。而且就算是 ...

靠谱的商家,全网都找不到

网友:
这个可以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
目前还没遇见,不过感谢LZ的经验

网友B:
我拿货的地方给的桥几年了没遇到过坏的,一个可靠的合作商家很重要,每次发货前都会给你上测试架测试,另外别贪图便宜拿散新拆件,那拿到坏的不怨任何人,拿全新南桥并且是真的全新很关键,

另外,个人的维修技术也有很大影响,之前一个桥,同事连续拆装两遍都是装上即短路,我拿过来重新安装就正常了,好的桥碰到不太熟的手也会变成坏的

网友:
南桥老是坏,要么你该换个渠道拿货了,要么你的手工或者bga该更新了,手工不好掌握不好温度,导致已经焊好又长时间继续加热,肯定容易坏,BGA风道偏移或者温度曲线设置有问题,同样会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经常坏南桥  电源有无问题,以前联想遇见过 换个南桥用半个月就烧了,最后一起换了电源才好的

网友:
这样测很麻烦的,要不搞个测试架,要不找个靠普的上家~~~~

网友:
兄弟,要测USB才准确,南桥坏的最多的就是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拿货的地方给的桥几年了没遇到过坏的,一个可靠的合作商家很重要,每次发货前都会给你上测试架测试,另外别贪图便宜拿散新拆件,那拿到坏的不怨任何人,拿全新南桥并且是真的全新很关键,

另外,个人的维修技术也有很大影响,之前一个桥,同事连续拆装两遍都是装上即短路,我拿过来重新安装就正常了,好的桥碰到不太熟的手也会变成坏的

求介绍你的那个靠谱商家

网友:
南桥有些只坏了一个功能模块,剩下的都是好的,不太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