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5小主板不显示怎么修

楼主(2023-06-22):
这个板子原始故障是不显示,卡120多电流,偶尔点亮一次启动到开机界面掉电,看内存被加焊过,我也加焊两次,后来发现是内存供电问题,修复后电流跑800多毫,有小跳动,基本算卡电流,用USB的检测卡貌似没跑码,我怀疑内存被我加焊坏了,原始故障修复了,按理好了,我只动过内存,这种板内存坏是不是不跑吗,还有这个板的内存丝印是ps086-062ft,也买不到,现在陷入了僵局

网友:
等待楼下大神来解疑答惑。。

网友A:
要确定是不显示还是根本没有正常启动,不装硬盘触发,在按一下开关,如果能断电是不显示,如果不能断电说明没有正常启动,还可以测声卡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是不显示还是根本没有正常启动,不装硬盘触发,在按一下开关,如果能断电是不显示,如果不能断电说明 ...

是没启动,就动过内存,所以内存的原因最大,现在好像是不跑码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