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FX86F键盘灯闪烁不启动

楼主(2023-06-23):
FX86F FX505GD FX505GE 通病不触发待机裸板0.04-0.03跳变,键盘背光一闪一闪不触发。拆机,取出主板测量,电流0.02-0.04反复跳变,除了线性3/5V正常公共点正常,其他全在跳,就是自动触发-保护-自动触发-保护。这种情况C9404损坏是通病,测量正常。后通过显微镜细致观察,发现C9404通路上电阻表面有黑点,测量阻值172Ω,通过点位图得知 此电阻阻值为2.2Ω通路电压为5V,果断用烙铁拿下,找了颗相同大小的电阻装上,开机测试电流一路上升至正常开机电源,装机测试完美亮机。U9400(APW8715)图片中画框的位置,周边因设计问题容易招灰尘,受潮时间久了容易导致周边原件变质。从而改变开机环境。另附点位一份给有需要的人

asus FX86F_FX505GD.fz

网友:
是R9404还是C9404

网友:
R9404阻值 敲错了 c9404有时也会性能不良

网友A:
散热器是经历了什么,怎么都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是经历了什么,怎么都黄了

顾客拿来的,可能是喝过可乐吧

网友:
同样现象,遇到过桥坏了的。

网友:
通病 我喜欢

网友:
这问题早就是通病了

网友(2023-12-13):
是R9402不是R9404

网友:
实测,R9404阻值70,更换2欧修复,此方法可靠
下面放一个自己主板上备份下来的BIOS,FX86F FX505GE 原装速度快

FX86F FX505GE.BIN

主板备份,开机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