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 通电触发 待机电压 开机不缺电压 电流0.209 不显示

楼主(2023-06-23):
A1466 820-3437  通电触发 待机电压 开机不缺电压 电流0.209 不显示
     首先 机器客户放很久没用,拿来通电触发。一开始电流 0.03几 跳变  刷BIOS 后 工厂BIOS  原机BIOS 刷回去都是  开机电流0.209不动  啦
查看主板外观没有进水痕迹,只能测各个供电。 PPBUS_G3H  0.86 有     PP5V_S4RS3    5V   PP3V3_S5_REG_R  3.3v 也有。PP1V2_S3 内存供电也有1.2V  PP1V05_S0  桥供电 也有1.05V    PPVCC_S0_CPU  CPU 供电也有1.85V    ,实测 供电齐全 不缺电压   还有通电 电源灯 绿灯是亮的 所以PP3V42_G3H  3.42v 肯定是好的 不用测试,再继续测试  CPU 待机条件
待机条件:
1.VCCRTC   RTC模块供电
2.RTCRST*复位
3.SRTCRST*复位
4.RTCX1    32.768引脚
5.DSWVRMEN
6.VCCDSW3_3
7.DPWROK
8. SLP_SUS
9. VCCSUS3_3
10. RSMRST
11. SUSCLK
12.PWRBTN

待机条件都符合 ,
根据船长提供的时序图,测SLP_S5  SLP_S4  SLP_S3 SLP _S0 其中    SLP_S5  SLP_S4  SLP_S3   都有3,3V     SLP _S0 没有电压
看U1420   PP3V3_S0  3.3V 有 1-2脚i 4脚  均没有电压  ,
ALL_SYS_PWRGD  3.3v     CPU_VCCST_PWRGD 1.038V
PM_PCH_PWROK 有3.421V  PM_PCH_SYS_PWROK    有3.421V  SYS_PWROK_R   有3.421V
   这些条件都有     就是没有           SLP _S0           PLTRST 也没有供电
因为修苹果本比较少,,,请求大佬指点,剩下的怎么修, 给点思路      SLP _S0           PLTRST   是CPU 发出的吗     难道CPU 坏了吗

网友:
VR_READY有没有

网友:
四代五代桥U一体的 本来就爱坏  都查到这里了 U不稳咯

网友:
楼主这是修好没有  这款机器是不是U很爱坏 温度高

网友:
DUI
CPU 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