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23):
华硕主板Z87-C开机,不能亮屏,显卡指示灯自检亮起,重启后就正常
华硕
华硕主板
显卡
重启

网友:
替换显卡 刷BIOS 试试了

网友:
BIOS刷过了,开始就是怀疑BIOS问题

网友:
默认显示接口的问题,更新bios吧。

网友:
电压都不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