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17款A1466进小强腐蚀不开机

楼主(2023-06-23):
把腐蚀处理完接电电流0.34A,几秒钟后会掉一次电,再升上来,再等个十几秒会升到0.58~0.61A左右就不掉了,电压都有,平台复位PLT RESET L3.3v也有了,正常的好板开机电流升降都很快的,是CPU挂了吗,有没有师傅见过,

网友A:
腐蚀的地方排查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的地方排查干净

基本上腐蚀位置的电阻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