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 不开机

楼主(2023-06-23):
待机有3v  5v过几秒掉电,来回跳 这种应该怎么查

图纸束手无策

网友A:
HP 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电源头亮灯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 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电源头亮灯吗  ?

用的就是原装的适配器,电源灯在闪,亮的时候有5v

网友:
我刚回收了一台这个机器  待机5V有电容短路  扣掉就好了  , 你检查一下  你 这个机 电源接口亮白色灯吗?  惠普游戏本 要亮灯才能触发的!

网友B:
白灯在慢闪,另外3.3只有3.1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就是原装的适配器,电源灯在闪,亮的时候有5v

电源接口 灯闪  时不时电源不行了  测一下19v输出稳定吗  你怎么不买惠普维修电源头子,可以看电流   才几块钱  TB有卖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灯在慢闪,另外3.3只有3.1正常吗

不正常吧   ,我记得开机前 没有 3.3 只有5V

网友B:
电源确定是好的,19v稳定,电脑我很少修,这台还是我自己的

网友:
先测测 充电正常吗  , 主板二级转换有没一短路 进水掉件  烧糊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确定是好的,19v稳定,电脑我很少修,这台还是我自己的

哈哈  , 正常情况不会闪的 电源接口  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 好好测一下 有没有电容短路 ,进水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确定是好的,19v稳定,电脑我很少修,这台还是我自己的

你修什么的 这款机的确没有图纸  比较麻烦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 正常情况不会闪的 电源接口  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 好好测一下 有没有电容短路 ,进水腐蚀?

没有进水掉件烧糊,没图纸我现在是一脸懵二级在哪都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进水掉件烧糊,没图纸我现在是一脸懵二级在哪都找不到

哈哈  换人 换板  看来只能这样

网友:
看看 这个参考 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换人 换板  看来只能这样

拔掉开机键的小板,白灯不闪了,神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拔掉开机键的小板,白灯不闪了,神奇

LID  正常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正常吗    ?

都不上电了,跟lid关系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D  正常吗    ?

师傅,我给它整亮了,有个内存槽过不了自检,这种又咋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傅,我给它整亮了,有个内存槽过不了自检,这种又咋修

牛逼  牛逼 ,是那儿坏 ? ,内存槽可以用镊子刮一下  洗洗  应该能好  或者加焊内存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逼  牛逼 ,是那儿坏 ? ,内存槽可以用镊子刮一下  洗洗  应该能好  或者加焊内存槽!

动了下开关板子,还有南桥背面的元件,反正歪打正着就好了。另外开关小板的排线从上到下第一个是地剩下都要是高电平,不然会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动了下开关板子,还有南桥背面的元件,反正歪打正着就好了。另外开关小板的排线从上到下第一个是地剩下都 ...

哦哦 开机小板漏电了   电容问题 或者开机键里面进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 开机小板漏电了   电容问题 或者开机键里面进水、?

拔了开机键待机电压就正常了,也没有进水痕迹,灰有点多,橡皮擦了擦排线,板子洗一下。谁能想到开机板会有问题

开始被华强北的奸商误导说是主板短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了开机键待机电压就正常了,也没有进水痕迹,灰有点多,橡皮擦了擦排线,板子洗一下。谁能想到开机板会 ...

呵呵 我经常遇到 ,开机小板出问题的   ,华强北那边让你发货过去交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