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示波器的弱智问题

楼主(2023-06-23):
我要看桥供电有没有波形,是测电感前面还是后面呢?测mos管那边就有,测桥这边一点都没有。正常吧

网友A:
滤波了怎么会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了怎么会有波形

哦,原来如此

网友:
你要是用示波器测供电,就相当于测直流信号,会看到一条线跳变,用示波器主要是看时钟和信号,可以通过电路图测量这类信号的波形

网友:
对啊 ,电感本身就具有滤波的功能